松下伺服电机MFA250LB2NLB DV47S250LB2C如何使用

楼主(2015-12-10):
刚买了一套松下电机,具体型号为MFA250LB2NLB+DV47S250LB2C,想用来做一台绕线机,用来绕三相异步电机0.75-90KW电机线圈,能设定每分钟转速,到设定圈数自动停止功能。
1,实现以上功能需要买哪一种控制面板?
2,电机电压200V能用220V交流单相电源吗?
3,速度控制在每分钟60-150转,需要配一台减速机吗?
4,有一个制动电阻,作用是什么,自动停车吗?
请各位高手帮忙,本人小白,多谢。

楼主:
想用脚踏开关控制电机的启停,是否可行?

网友A:
无解!怎么会有4积分
【方案】
虹科携手其合作伙伴Port推出新的CC-Link IE TSN 方案,以提高精度和生产力

网友B:
看到外观与成色,是购买的二手设备对吧,能确认是否完好能用吗?
又要定位控制,又要速度控制,麻烦呀,建议使用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马达+变频器+编码器进行控制,刹车建议使用电磁抱闸进行刹车定位。
至于楼主的2.5KW的伺服马达的供电电源,需要使用三相220V的电源进行供电。
【方案】
精彩案例 | TwinCAT 与 LabVIEW? 无缝集成,助力实现斯蒂尔公司的试验台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