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关于电气版CAD2014、

楼主(2015-12-10):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线起点处应该是一个实心原点,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图形特性中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有专门的电气绘图软件, EPLAN或P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电气绘图软件, EPLAN或PCS
你这是赤果果的鄙视ACADE啊。

网友C:
呵呵 CAD用着也还行啊

网友D:
CAD 不专业么·为啥很多人步用捏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没用过CAD画电气图,应该是楼上说的,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