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请问、一个气缸有两个电磁阀,这个气缸就是开门用的,两个电磁阀怎么控制啊???

网友A:
你用的二位三通阀吧,一个管开门,一个管关门。

网友B:
就是用一个阀也可以的啊,这种情况我喜欢用双线圈的表情,然后配两个按钮一个开门一个关门妥妥的。

网友C:
说清楚是用哪种电磁阀?

网友D:
双控的话一般一个控制A出口出气,另一个控制B出口出气。两个出口对应气缸伸缩2种状态,不过A出口打开。再打开B是无效的,必须先断开A的线圈,在打开B,每次都这样,必须先关闭一个才能打开另一个。

网友E:
一个电磁阀就好,给电就开,没电就关。

网友F:
二位三通阀,给电开,断电关

网友G:
一个电磁阀也可以搞定
3位5通
或者双线圈!

网友H:
通个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I:
直接来个图长啥样子

网友J:
三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好用!

网友K:
通電通氣觀察一下

网友B:
用双线圈的安全啊。

网友L:
来张示意图。

网友M:
是两个线圈,不是两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