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海利普2.2kw不带电机,显示0.5A电流,变频器电流检测为A7840和4570共同检测,感觉电流检测没发现什么问题,除了电流检测电路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带电机后准不准啊,这个也许是假的。

网友B:
--有些变频器因为电流检测回路做的比较简单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改设计,无法避免,如果同一品牌的其他也有那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丹佛斯2800系列不带电机显示电流比这还大好多,设计如此。

网友D:
带电机能正常运行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查不到原因,能用不必管它,能用就行。。

网友F:
带上负载试试

网友G:
可能是电路的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