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取代一个转盘上的多个接近开关吗???旋转编码器怎么编程呀?

网友A:
查找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B:
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用高速计数器计算输入脉冲对应你原先接近开关的位置

网友C:
请先确认你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型,输出是差分还是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D:
代替转盘接近开关的功能的技术改造的需求,如果是准备使用编码器进行替代的话,需要选用增量型的编码器。
编码器本身不能够独立编制程序进去,需要配合PLC控制器来进行使用,而且对PLC控制器还会提出使用要求,PLC本体必须拥有能够接受高速输入信号的输入端口,比如三菱的X0,X1输入端口。

网友E:
配合PLC用,查看相应PLC说明书,高速脉冲这块的说明

网友F:
度娘解释的更清楚

网友G:
高速计数器,运算 比较就行了

网友H:
是计数方式 看型号 像AB相的 就接两根对应的PLC 高速输入端上 程序就是高速计数

网友I:
编码器测试的是模拟信号吧!

网友J:
可以实现啊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一圈最多可以替代的接近开关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