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研华】工控主机,故障率低稳定抗干扰,使用寿命长

楼主(2015-12-10):
这个型号的主机我们公司设备上大概有20台左右,相当稳定。
这个型号的迷你主机大概有7台,去年新进设备上配备的,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如果设备处于恶劣环境下,迷你主机直接装在电柜里面,避免与外界接触,使用寿命可以延长很多。
总之,研华好样的!品质值得信赖!

网友A:
对于工控机,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小体积型的,在有的应用场合,会有其适应性或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工控机,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小体积型的,在有的应用场合,会有其适应性或优势。
在很多设备场合并不需要高性能(内存32g,硬盘1t,独显)的工控机,只是单独作为上位机监控、改改参数用,小体积型还是大有作为的。
如果是用于在线检测型设备,那就需要高性能的工控机了

网友B:
无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风扇吗??
没有留意,有空去拍一下机身后面

网友C:
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应用呀~~~
IPC系列的产品都是带风扇的哦~~无风扇的是嵌入式工控机ARK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应用呀~~~
IPC系列的产品都是带风扇的哦~~无风扇的是嵌入式工控机ARK系列~
用在川宝曝光机上的,还有研华的工业显示器(带触摸功能),只是手头上没有拍好的照片,下图是用在PCB钻机上的。

网友D:
应该是无风扇的工控机

网友E: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F:
研华还是多方向的啊

网友G:
性价比确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华还是多方向的啊
研华的工业显示器也不错的

网友H:
研华的工控机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