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5-12-10):
西门子200在编程的时候怎么定义一些数是整数还是实数双实数等等,根据什么定义的?求各位大神给予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不同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就是不明白怎么使用,什么时候使用字节或者字双字等等。比如说转换等把字转换成实数,

网友B:
功能块输入输出口需要填写什么类型的数据就写什么样的类型数据 。

网友C:
楼主需要了解“字”与“位”的概念,一个字是16位,最大数值可以表示32767(有符号),一个字节是8位,最大可以表示127(有符号),双字是32位。如果表示的数值相当大,已经超出32767,那么就必须用双字,如果表示的数值相当小,小于127,那么可以用字节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手册上面的定义好好看看,多用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

网友E:
直接敲击F1帮助文件仔细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