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目的:单板想测量动静态触发电压,以便各参数正常后装机试机
工作:拆下电源触发板,连接CPU板+面板,在主电源正负极加550V直流电,面板显示IGBT短路,把模块的触发端插在触发板上也无效,同样报此故障。
问题:1、面板显示"IGBT短路",如何屏蔽?
     2、上电面板显示变频器状态有时是“运行中”有时“缺输入电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直流母线上电单板如何屏蔽“缺输入电压?”,参数中“缺相检测”已经关闭。

机器已经修复,更换了新的电源触发板,但对于以上疑问本人一直比较好奇,希望热心的同行们指教。

   也可加本人QQ:76211009探讨。

顺祝:同行们健康顺利!发财如意!

网友A:
请教那个板子上的防腐漆怎么弄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点点的抠呗,热风枪加热后容易一些。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的三防漆不是一般的厚啊

网友C:
缺输入电压也许要加交流电压给板子,尝试给模块加个按主电路连接,然后加个24V直流电压试试。可能上电有脉冲检测IGBT状态

网友D:
一般是 A316 坏了。你一个一个报警脚挑起来看下

网友E:
你316J检测模块的CE压降保护都没屏蔽,它能不报吗!把316J的14脚与16脚短接就行了,不用插模块触发端

网友F:
IGBT短路是可以屏蔽的,输入电压检测不好弄,交流输入那里还有一个小板的

网友G(2016-02-16):
引用 网友E:
你316J检测模块的CE压降保护都没屏蔽,它能不报吗!把316J的14脚与16脚短接就行了,不用插模块触发端
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H:
怎么跟东芝的电路是一样的?东芝可以在参数中屏蔽缺相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热心赐教!学习了。施耐德的屏蔽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改天试一下。

网友I(2023-06-21):
回复 网友H:
可以屏蔽

网友J:
很好可以屏蔽的,而且可以单板运行测试6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