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听说信捷有控制10轴伺服的PLC,有个项目正好有10轴,不知这款PLC性能如何,用过的请介绍下。

网友A:
挺不错的!
我以前用过,当时是控制7个步进电机+一个伺服电机,3年还没有其余问题(客户还没有报修)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
还不错的,之前一个朋友用他做过9轴控制,7个伺服,2个步进,还不错,具体可以看我当时的一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8770

网友D:
能用这个PLC开发9轴间歇式商标印刷机的控制系统吗?

楼主:
各位大神,控制10轴的型号是哪个?

网友E:
后面几轴好像有很多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控制10轴的型号是哪个?
XCM-60T-E 指令参考XC系列即可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前4轴带插补,后面的不能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需要插补的

网友A:
我只说前4轴可以插补,要知道三菱FX定位模块带插补与不带插补价格差好多呀!
那款XCM-60T-E,好像是2000多还是1800多,忘记了
价格还不到三菱FX2轴模块价钱80%

网友F:
没用过 楼主如果有用到 用完说说感受 呀

网友G:
信捷的不错
我家两台机器都是

故障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