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距离传感器与光纤传感器!例如:加工一个零件,需要在孔放入一个密封圈,当放入的密封圈未放置平整或者放置一枚未感应,则无法进入下一个工序进行操作。怎样调节距离传感器,使其减少报废?
另外,如果不考虑距离传感器的因素,默认是OK,那么光纤传感器是否起到作用,与在密封圈在放入孔之前的一个工序的感应度与其为检测是否有关?

网友A:
原来检测放置密封圈的传感器是使用什么检测的方案呢?是采用距离传感器方案?还是光纤传感器方案?
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检测不出来放置异常吗?还是需要重新研制检测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为了想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好的改善!来降低时间、成本!请问有好的方法可以帮到我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为了想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好的改善!来降低时间、成本!请问有好的方法可以帮到我吗?谢谢
密封圈是一个平面,如果采用检测单点式的传感器来检测整个平面是否放置OK,还真不好进行检测。
平面传感器,一般都是工业视觉检测系统,但是投资费用太昂贵了,却是最先进的检测方案。
建议提交一下公司领导看一下,大约十多万元的视觉检测方案能否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提议我会考虑下!谢谢

网友B:
这个用激光位移传感器应该比较好解决。两个传感器可以判断密封圈的有无和安装是否到位。

网友C:
1.距离传感器  比如 没装密封圈 距离是10.5 装了是9.5  设定一般按照按钮来实习 或者是模拟量信号输出 4至20ma

2.如果不考虑距离传感器的因素可以使用分辨率较高的 光纤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