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我们有个项目,其中有条要求是:电线的一头不动,另一头要缓慢转动,不知有没这样的连接头,电机大概一二百瓦

网友A:
使用电刷啊

网友B:
是超过360度或者720度以上一直的旋转下去吗?如果是,请使用像直流马达的换向器转子一样的方式进行传递电能。

网友C:
网上有这种玩意买就是,这个万能的某宝大把

网友C:
我给你网上挡了一下,东西大把,地址自己网上找(否则以为我打广告),看截图

网友D:
某宝还真是万能

网友E:
呵呵 万能的淘宝就是牛

网友F:
第一次听说导线还可以旋转

网友G:
使用滑环就可以了,电机上都有用。

网友H:
有的,我们之前给美的做的绕膜机就是用的这样的滑环!

网友I:
这样的寿命如何是个问题!
环形的受电弓!

楼主:
实在太感谢了,已经在淘宝上寻找,不过忘了说,要的是耐300度高温的

网友J:
碳刷加滑环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K:
导电滑环,我用了好几个了,可以定做的,旋转舞台也是用导电滑环的

网友L:
我真是太佩服你们了,亲!真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M:
现在两大万能,万能某宝,万能的度娘

网友N:
确实第一次见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真牛啊TB。

网友O:
叫旋转分配器,好像是通用件,好找的很

网友P:
学习了,论坛真好。

网友Q:
不就是滑环嘛~

网友R:
已辛苦走线多次!!第一次看到这东西

网友S:
感谢互联网啊

网友T: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C:
东西网上找大把,但是质量良莠不齐,需要自己选择

网友U:
见识了,还有这东西

网友V:
真是长见识 ,使用滑环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网上挡了一下,东西大把,地址自己网上找(否则以为我打广告),看截图

求问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X:
用滑环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Y:
一开始,看到题目就一直觉,这不就拧麻花了吗?这是想干嘛?进来一看,哦,滑环的原理呀,那线是不动的呀?跟着转的是滑环。看来文字上的理解和本意南辕北辙了。

网友Z:
以前见过工厂自制的导电滑环,负载是一个小电动机吧,没有注意其细节。

网友C:
关键词“导电滑环&旋转接头”,网址我只能短信给你,规定不能带链接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网上挡了一下,东西大把,地址自己网上找(否则以为我打广告),看截图
真是万能的淘宝  无意中看到了我们公司采购的淘宝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网友A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导线还可以转

网友AC:
对电线要求高,经常旋转容易坏!

网友AD:
我们有用,但价格很比图上的贵多了。

网友AE:
真的还有卖的。

网友AF:
回复 网友T:
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某宝就是厉害啊。

网友AG:
还真是什么都有啊。

网友AH:
很多东西经采购后价格就很高了

网友AI: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东西!

网友AJ:
4楼老师厉害!赞一个!

网友AK:
功率那么大,使用滑环的话可靠性不知道如何啊

网友AL:
回复 网友AK:
几百千瓦用滑环也没问题

网友AM:
就是滑环,,,碳刷连接的  ,,

网友AN:
到宝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