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项目想使用CCLINK模拟量模块,考虑价格较高,想走RS485和支持MODBUS第三方模块,但怕实时性不够,还是想使用第三方厂家支持CCLINK的模块,各位大神能不能推荐一下这种模块

网友A:
485通讯响应应该够了吧,试过没

网友B:
呵呵;第三方支持CC-LINK的模拟量价格也都不会便宜的;

网友C:
RS485的通讯速率要看传输距离,一般几十毫秒的响应,应该满足系统需求了吧。

网友D:
百度下南京华太自动化。这公司产品还参加了Cc-link的交流会。

楼主(2016-03-01):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咨询了下南京华太,他们模块数字量没什么价格优势,主要是32通道的模块还没销售,模拟量还是可以的,12位精度,4通道的。电流输入型才600块钱,就是每个站需要适配器,每个站使用超过两个模拟量模块要加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