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一台杂牌变频器开关变压器短路,三无产品看不到型号,自己重绕,初级100圈,电源取样于+15V,是15圈,驱动供电26圈,风机供电26圈,绕完装上+15电压正常,其余均偏低(5v有稳压,忽略),风机电压,驱动电压全21V左右,风机带载后就19v不到,感觉变压器效率特低,最后在取样电压串了一个3V稳压管,15变18,21变25,死马当活马吧,各位感觉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你没有汇报,给你60分

网友B:
感觉你好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啥情况,没有了呀

网友A:
25V供24V风扇或24V继电器没问题,CPU供电有7805稳压没问题。正负15V为正负18V,只要主板不报故障的情况下也在正常范围。还有一个问题是电压检测取样不知是母线分压还是在开关变压器处取样,如果是在变压器处取样,建议进入参数观看母线电压值和实际值是否正常或偏高偏低,不要在现场实际使用时出现不定时报过压或欠压故障。…最后就是驱动电压,IGBT的激励电压,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空载或带载时激励电压是否在安全范围内,六路驱动电压是否一置……………IGBT模块好贵啊兄们…

网友C:
为什么是串稳压二极管而不是改变TL431的偏置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V供24V风扇或24V继电器没问题,CPU供电有7805稳压没问题。正负15V为正负18V,只要主板不报故障的情况下也在正常范围。还有一个问题是电压检测取样不知是母线分压还是在开关变压器处取样,如果是在变压器处取样,建议进入参数观看母线电压值和实际值是否正常或偏高偏低,不要在现场实际使用时出现不定时报过压或欠压故障。…最后就是驱动电压,IGBT的激励电压,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空载或带载时激励电压是否在安全范围内,六路驱动电压是否一置……………IGBT模块好贵啊兄们…
需要注意检测和观察参数的变化 哦

楼主:
很对,不过这破烂硬件不行,软件不错,啥多可以调,所以过压欠压什么的忽略了,显示是不是准确也忽略了(用户一般不看),就怕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几天就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整偏置麻烦,串稳压管方便,需要提高多少也非常直观方便,感觉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E:
实践出真理,试试吧,不行在说。

网友F:
和原来的次序也一样吗?反激的变压器设计好像挺烦的,多绕组更烦,要考虑交调什么的。

网友G:
那些小变压器,我试拆几个均以以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