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威沦MT8101IE与s7-200通讯连上了,编完程序,为什么触摸屏控制不了PLC,但是PLC能在触摸屏上有反馈?我是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莫非你想控制PLC的输入?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地址问题,触摸屏上的控制按钮不能是I点,可以用M点。

楼主:
哦哦,谢谢哥,但是触摸屏的编程里面有,I点和Q点啊

网友C:
不能直接控制输入点的

网友D:
一般属性中的启用输入功能选择没有?

楼主:
是我在触摸屏上编的程序不对是吧,那个师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那个输入I点怎么才能让触摸屏认可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我在触摸屏上编的程序不对是吧,那个师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那个输入I点怎么才能让触摸屏认可啊?谢谢
输入点只能监控,不能用屏控制,你可以用指示灯等功能监控。

网友F:
估计触摸屏的站址设置得不正确 。

网友G:
只能输入m ---传说中的中间继电器。
I/O都只能监控,不可以控制。

网友H:
m和v区足够你用了

网友A:
记住了,输入点I是由PLC输入信号上信号接通或断开来控制的,也就是由接线控制的,你屏上可以监控输入点是否接通,但不能去控制接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