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调节开关,哪边是调低的如图

楼主(2015-12-10):
高压调节开关,哪边是调低的如图。变压器上的电压调节开关,没刻度。没文字。不知哪个卡槽是将电压调低的。现在418伏左右。相间电压。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有三个卡槽,现在在中间的卡槽中

网友A:
顺时针旋调低,逆时针旋调高

网友B:
应该是顺低逆高

网友C:
向左转升压
向右降压!

网友D:
顺时针低,逆时针高

网友E:
没见过啊 第一次看见,这个主要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看仔细喽,上面有记号。

楼主:
真的没记号,仔细看过了

网友G:
高压可不敢碰~

网友H:
不是有五个档位的吗/应该是顺低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有五个档位的吗/应该是顺低逆高
只有三个卡槽。就是三个档位,现在在中间档位

网友I:
没注意过;
看以上回复,倒是意见一致。

网友J:
向左调是升高电压,向右调是降低电压,变压器出厂时一般都放在中间位置,调的时候要拧到位,不然就会出问题。

网友K:
高压没有整过  这个升高会升高多少伏啊

网友L:
和厂家联系。

网友M:
这个简单:你首先调节一下上电测量输出电压看调节对不对,反了就改过来即可

网友N:
测一下接地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O:
赞同楼主2的说法。

网友P:
名牌上有联系电话

网友Q:
电压418V不高呀。
这个东西有3个档    第一档是9500V   第二档是10000V   第三档是10500V,你认为电压高了,可以把调压开关定在10500V这档。

网友R:
三个电压档次,顺时针旋调低,逆时针旋调高。

网友S:
调完一定要卡到槽里到位,不然分接开关接触不好会烧

网友T:
调完量量

网友U:
向左调是升高电压,向右调是降低电压

网友V:
最好是与变压器厂家勾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压418V不高呀。
这个东西有3个档    第一档是9500V   第二档是10000V   第三档是10500V,你认为电压高了,可以把调压开关定在10500V这档。
相线电压都237伏了,难道不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压418V不高呀。
这个东西有3个档    第一档是9500V   第二档是10000V   第三档是10500V,你认为电压高了,可以把调压开关定在10500V这档。
单相电压都237伏了,难道不高吗?
一般都是22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