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本人新手,对电路基本不了解,以前搞模具维修的,最近才转的这个行业。求教杰美康驱动和雷赛步进电机4线接线方法和电路图,或者雷赛DM556驱动和雷赛步进电机4线接线方法和电路图。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二根通的接A+A-,另二根接B+B-就行了

楼主:
杰美康驱动上没有A+,-B+,-!只有U,V,W,V+,G,ENA+,-,DIR+.-,PLS+,-电机4线接那里呢?

网友B:
你这个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呀,步进电机一般都是A+,A—,B+,B—表示的,uvw一般都是三相电机或是伺服电机的哦

网友C:
去找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D:
用表量 通的两根是一组

网友E:
电机和驱动器不配套,怎么接的上去?选择雷赛的话直接去他官网,有详细说明书!

网友A:
三相驱动器,硬是要接上2相电机,我也不知道往哪里接了
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电机和驱动器不配套。

网友F:
牛头配马嘴;

网友G:
雷赛步进基本快接近伺服了!他应该配驱动器的啊

网友H:
你的杰美康的不是步进驱动器吧

网友H:
雷赛DM556驱动可参考这个

网友I:
U,V,W,应该接电机
V+,G,应该是电源
ENA+,-,不清楚
DIR+.-,一般是方向信号
PLS+,-一般是脉冲信号

网友J:
看起来不像是匹配东西,怎么接,表示不懂了。

网友K(2017-05-25):
呵呵,接线之类的疑问最好找产品资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