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

楼主(2015-12-10):
请教师傅们 威纶通it6070ik窗口切换怎么编辑的

网友A:
基础问题看看EB8000编程软件手册吧。

网友B:
添加一个按钮是跳转界面功能,跳转的目标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界面即可

网友C:
添加个功能键  做窗口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D:
维纶的软件中可以选择 开关---功能键,这个键可以设置画面切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