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在工控论坛一直潜水,半夜也常读论坛历史发帖。从中也学会了PLC简单的编程,下载不少有用软件。在此感谢工控论坛。记今天一富士变频器22KW输出电压缺相,根据从论坛中学习的方法测试输出一体化模块是好的,就觉得问题不大,干脆自己学的修修玩玩。论坛泡了这么久收获不少,应该沒白泡。拆开看到电路板简单,驱动为六块为pc956L光耦,三只7840。动手测试六路在路电阻对比现有一路光耦输出电阻有十几欧差别,心中狂喜应该就是它作怪了。买了十几只pC956L花了40元,又花了三十几块买了调温烙铁套装。等待收货时候又泡论坛查看有没有类是故障的发帖,搜索发现只能又个别富士故障的求助。又把版主的驱动电路帖仔细读。货到后又开始修,变频上电用数字表测UVW只有UV没电压,UW,VW有300多伏。这是缺那一相呢,表测P正与UVW电压只有直流电压V相有450伏UW沒有。主负V相没电压,W相也没有而U相450伏,是缺W相吗,分析不出来。是U相只导通上桥,V相下桥吗,得不到答案。关电,∨泄放电容电压,很多人是用灯泡。暂时没有,就用导线短路一下,很大声响。不怕,心里打鼓。插上新烙铁,拿出PC956L测试输出脚电阻,又测输入正反相正向1770欧左右。开始拆先前怀疑的PC956L引上化锡丝加热,后用鑷子拿下。与买来的元件对比,输入输出都有一点细差,将新件装上。开机运行,故障一样。关机,放掉电容的电。思考一下???在此中间借说一下,大功率变频器电容储电很久,不放电的话用表测驱动光耦的话会损坏模块,这是在论坛上学到的,深记的。大功率模块贵呀,上电后我驱动动都不动,都说用表针触碰动可能爆机。以前学修电磁炉炸过几只功率管。进正题思考后,觉得来个通杀。第二块上机,依旧。第三块依旧,第四块,嘿有了,UV相有电压了。以为正常了,谁知UW相415伏,UV只有250几伏。没办法再杀第五块,好了。三相平衡了,开心。。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细心总归有发现,楼主也是从坛子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网友C:
你这样修很冒险,有条件的话弄个示波器,没条件用万用表量6路波形的驱动电压!主要是修驱动时要把模块拆下来!!!!

网友D:
这也叫修理?

网友E:
这样修终有一天会吃亏的。第一,保护措施没有。第二,没针对性的确定故障在哪,乱换器件

网友F:
不错,自己动手修好东西有一种成就感,想你学习。

网友G:
我现在修基本和楼主一个思路。就怕楼上说的太冒险了。但技术水平在这
继续和前辈学习提升自己

网友H:
楼主精神不错,我到现在还未入门呢/

网友I:
注意安全,多看书

网友J:
初入维修界不怕炸,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推荐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I:
泡论坛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提醒的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泰克TBS1000B的,采样为50M的,不过经济实恵。如果手头宽裕的话,推荐买采样100M的。

网友K:
无章法,基本属于蒙的

楼主:
是的,保护措施要有。运行中不能测模块引脚电压,没有专业仪表修驱动很难,但是也可从中找一定规律。代换法也不偿是一种维修手段,前提要保证元件的性能,掌握好这些,修驱动也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