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使用

楼主(2015-12-11):
程序扫描和动作响应的时间差对顺空有哪些影响

网友A:
能看出来影响吗

网友B:
有需要的话可以用中断来做

网友C:
这个是有影 响的 我用台达的时候就发现这情况 特别是上升沿 下降沿的时候 用了好久没了出事 偶尔又不正常 出事

网友D:
如果你用伺服电机就会发现偶尔会因为扫描时间影响动作不会按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