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原来是维控的触摸屏,MODBUS RTU通讯,可以正常通讯。
现在用威纶通的屏,同样用modbus rtu 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A:
用的是威纶通哪一型号的,接线与设置对不对。

楼主:
tk6070ip的
485通讯的,就+ -两条线。应该不会错

网友B:
然道地址不一样?

网友C:
检查下设置呢

楼主:
地址都是4X  431

网友D:
威纶里面记得485通信是选COM2吧?

接线是2+ 1负吧,楼主只要确认线没有问题,对比一下设置参数。  最后试试 COM X,不就好了吗

网友A:
接线是1、2脚,试一下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