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一个急停,两个触点,一个计时器,一个电磁阀,该怎么接才能双手控制触点开关,必须两个触点开关一起按汽缸才工作。

网友A:
2个触点开关的常闭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A:
2个触点开关当成一个用,只不过装在2个地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急停,两个触点,一个计时器,一个电磁阀,该怎么接才能双手控制触点开关,必须两个触点开关一起按汽缸才工作。

两触点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急停,两个触点,一个计时器,一个电磁阀,该怎么接才能双手控制触点开关,必须两个触点开关一起按汽缸才工作。

两触点串联。
这个没有接线图估计说了也不一定接得来,基础的事都 在问

网友D:
怎么没有位置传感器呢?

网友E:
要定时器干嘛?

网友F:
串联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气缸下压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全接一边?我那样接了按一个开关它也会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个触点开关接一条线?

网友G:
连最基础的控制电路都不懂,是外行人士对吧,专业的控制设备,尤其是关乎安全的压力或者冲压设备,还是请专业技术人员来连接线路,制作电气控制箱吧。

网友H:
参考一下吧!

网友I:
一个急停按钮怎么接啊,最起码得要两个按钮吧,楼主

网友J:
记得以前有的工人偷懒将其中一个按钮长期压下,后来出了安全问题,我们改进后加了时间限制。

网友K:
两只常开按钮开关串连在一起 接入电路 。

网友L:
两个按钮的触点直接串联,不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M:
俺也在纳闷,你一个急停怎么两个手按啊

网友N:
应该是一个急停,两个启动按钮同时操作吧,这个在机床上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目前是两个按钮接的1条线路。但是我按一个按钮它就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一个急停。有2个触点按钮。一个计时器。

网友O:
加计时器根本没用,还不如不用。浪费东西。防止偷懒别人也会把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P:
12楼正解。其实这电路是最基础的电路好不好,如果不会画,画出来给你未必会接

网友Q: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建议楼主还是请人帮你做好啦,要不然出了事故谁也背不起责任!

网友R:
这个时间继电器是防止单手操作的用的,必需两手同时按才会工作,如果一手快一手慢或用物体压住一个按钮时,时间继电器会动作断开电磁阀不动作,如楼上那位电路图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A:
2个触点开关的常闭串联就可以了。
闭点串???

网友T:
这样设计的原因何在?

网友U:
串联就行了

网友V:
按钮的触点要接准确,常开点不是常闭点

网友W:
回复 网友H:
这图中按钮可能要选择带自锁的,不然要两个按钮同时按下电路才能工作

网友X:
在老外设计里,需要双手操作的,说明要求安全,采用安全继电器的多。。。

网友T:
两手操作,最少得两个按钮吧,题目就一个按钮,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