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V-I曲线测试仪

楼主(2015-12-11):
市面上卖得太贵,自己想买但是买不起!自己动手来做做看:曲线波形符合市面上卖的。原理参考17楼文档,调试步骤参考37楼图片。

楼主:
470UF电容波形

楼主:
100UF电容波形

楼主:
220UF电容,一个好的,一个漏电的波形

楼主:
开关二极管、稳压管、150欧和1K电阻、电路板在线测试的部分波形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看下你做的板子啊

网友B:
板子的照片有吗

网友C:
我还想买一个电流变松输出的东西呢,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D:
理论功底扎实

网友E: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赞一个。
能否详细介绍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第一页发有图纸的,照上面的步骤买材料做就ok了。我用的信号源价格在500多元吧!市面上也有二手的信号源,更便宜些!只要能输出频率在50-1000HZ、幅度0-10V、占空比可调、波形不失真的正弦波发生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电子专业,上次弄个编码器,半天没弄出来信号,惭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买一个电流变松输出的东西呢,不知道哪里有卖
手持的贵,台式的便宜,或者自己购买一台信号发生器回来改装应该也得吧。

网友H: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了,那种信号源就是 那种信号 发生 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曾在项目现场用信号发生器在线下调试电动调节阀 。

网友I:
楼主是搞电子的吧

网友J:
这个做法符合VI曲线测试仪说的有很多阶梯电压构成的相当于百个万用表功能?还是固定电压测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测试过程中电压自动变化吗

网友J:
放大成20v对电子器件有危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信号源的正弦波电压和电流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测试元件作出0-20V,1MA-200MA的范围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参看在17楼发的文档里面的第二章节,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K:
楼主理论研究很深入啊啊

网友L:
高深,弄不了啊。

网友M:
楼主强大,动手能力也强大。顶个。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信号源信号是10V,但是以0V为基准那就是波峰5V,波谷-5V了,那么芯片允许加负压?还是信号源不对

网友N:
楼主牛啊,反正俺对电子是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J:
驱动电压波形指驱动电压的变化规律,有正弦波、锯齿波和三角波。实用中以正弦波为最好,其谐波分量最少,最容易得到稳定的VI曲线。
驱动电压幅度指提取VI曲线时加在电路节点上的驱动电压幅值范围。通常的确定原则是这个范围最好包含电路板的工作电压,但又不能太大,这样既可观察到在整个工作电压范围内的曲线形状又不丢失有效测试信息,也不必担心幅度过高引起器件的损伤。实用中推荐使用8V,15V和18V扫描电压去分别处理5V,12V和15V器件工作电压的电路板。在这特定的场合,可以把波谷看着参考点电位“0”V.

网友J:
回复 楼主:
大哥你好,为什么测不到电容椭圆图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调试步骤,供参考。慢慢摸索掌握要领!

网友O:
完全看不懂的飘过

网友P:
做个这个应该测试电容好坏还不错

网友Q:
好帖子,介绍的也很清,这个在线在电路板测如何。

网友R:
回复 楼主:
那意思是不用放大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R:
接放大器是为了放大电压和功率,主要用来测试大功率器件在一个电压和电流区间的VI特性。离线或者在线测试电路板的各个单元节点的VI曲线,是不需要接放大器的。在没有好板子对比测试的情况下,把超过10UF的电容先拆掉,在结合IC引脚功能图来做在线电路板单元电路测试,会慢慢摆脱需要用好板来做对比的VI测试缺陷。

网友R:
我也做好了一个,不知道曲线标不标准,但帮我修好了一张修了好久的A740主板,呵呵

68UF电容曲线

A740主板这个位置线路有2根不通,通电ERR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的模拟示波器的VI曲线:比我1600元的数字示波器的VI曲线要干净很多!过了年我也买一部模拟示波器。曲线的标准是相对的,好的和坏的区别很明显。从四大基础曲线(电阻曲线、电感曲线、电容曲线、二极管曲线)里面会发现很多不需要对比好板来修故障板子的规律。因为再复杂的集成IC电路,都是有这四大基础元件延伸出来的。

网友R:
波形很漂亮,一点毛刺都没,跟用笔画的一样,我还发现一个规律,比如四运放ic,四个通道一样的,可以各自对比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R:
是的,很多技巧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S(2017-04-08):
我也要做个试试,因为我的在线测试仪OVER了,厂家也找不到了。

网友S(2017-10-25):
已做好,正在熟悉使用中,再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按楼主的图,扣除被测器件压降,其测试峰值电流是否在69ma的理论值,会否对器件损伤?
2、再加一路测试,用电路快速切换后送示波器显示,能否达到双通道比较测试的效果?

另外,请教坛里的同学,能快速切换两路交流信号的电路推荐下,CD4053、CD4066可否?

网友T(2017-12-18):
同问,双通道显示怎么弄的

网友U(2021-10-22):
很好,哈哈哈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