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原有设备需要增加一套流量计,基恩士自带通讯模块型号DL-RS1A,现在需要连接到PLC怎么读出数据

基恩士DL-RS1A通讯单元说明书如下

网友A:
以前做过3U和这个模块通讯,很简单,通讯参数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PLC读出程序怎么编写 ,有六个数据放大器,需要一一读出,谢谢

网友A:
就根据手册上的说明来就可以,因为是几年前做过的,具体操作短时间想不起来,把拨码开关设置的和PLC中设置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已经设置好了  就差读出的程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3U中是使用RS指令读取数据的

网友B(2023-12-20):
楼主解决了,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