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单位使用很多输出4-20MA的变送器,接入PLC的模拟量模块,但往往无法知道实际测量数值与PLC内部换算的是否一致,或者屏幕输出是否一致,如使用PID控制,只能到现场调试时才知。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以像电位器一样调节电流输出的东西,直接接入PLC即可调试PLC程序。

网友A:
这种仪器有,叫过程效验仪器,类似万用表外观,价格昂贵,好像以前看过深圳胜利仪器的,要几千块钱一台。

网友B:
没见过,但是能否转换?

网友C:
有可以输出0-20mA和0-10V电压的,我们叫信号发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需要这种,谢谢

网友D:
哈哈,一楼这个东西,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多功能的信号发生器,好像得几千元吧?我们俗称“神器”。

网友E:
世界之大,什么都有!

网友F:
4-20mA电流信号发生器是可以自己制作的,详见老信的博客:“自制4-20mA电流信号发生器”一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xinjihua_67976.ashx

网友G:
有些高级的万用表也带模似输出,不过价格都1、2000了;
KEYENCE有一款PLC远程D/A模块,设成离线模式就可以当模似电流信号发后器用;

网友G:
这个可以用按键设定输出的电流值;调试的时候我经常用,很方便;

网友H:
一个精密多圈电位器带刻度盘,一个较大功率恒压电源、一个精密限流电阻即可做到

网友I:
当然有,不然怎么做校准啊?

网友J:
有,但是楼主就是价格很高!

网友A:
如果是公司需求,直接申购又标准又耐用的手持仪器。如果是私人需求,直接自己设计电路研制,又有成就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自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自制
8楼和11楼提供了制作的参考或者制作的依据。

网友K:
自己做这个应该不会太难。
设计的效果:通过增键减键调节输出DA值,屏幕可以显示DA值或显示输出电流值。CPU将DA值输出到运放(VI变换器)转化为电流输出(恒流源输出),然后就可以就可以接入PLC了。你若要转换成电压,加个高精度负责就可以了(不要过载,R<=500欧姆)。
原理:按键调节,屏幕显示电流值或电压值--->这些值传入到CPU--->CPU通过这些值输出DA值--->DA经过变换转换为电流---->可以直接输入到PLC.
当然,这个设备做完之后,要标定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器有,叫过程效验仪器,类似万用表外观,价格昂贵,好像以前看过深圳胜利仪器的,要几千块钱一台。
我们这里有一块,好像18000

网友M:
我们用的 热工效验仪,,也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自制
楼主您买个LM317三端、一个360欧线性多圈线绕电位器、一个51欧的电阻组装,几分钟就搞定了。其输出为4-20MA,负载电阻为0-350欧。电路原理可见2014年的《葵花宝典》78页的帖子。以上元件数据是我实践制作时的数据,如果您要制作的具体电路,可以发给您。(这样的电路适合做信号发生器,如做标准使用则应与标准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