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欧姆龙cpm2ah如何设置密码 ?我在编程软件plc--保护--设置密码里并没有“密码输入设置对话框 ”。哪位帮忙指点一下如何设置程序密码--“um读保护”?

网友A:
依稀的貌似CPM2A使用指令Fun49来进行加密的。

网友B:
Ar10.01 Fun49 0 0#1234

网友C:
依稀的貌似CPM2A使用指令Fun49来进行加密的
没错,就是用这个指令加密,且是16进制数据格式,4位16进制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D:
学习了,用指令加密的

网友C:
看到没有,就是如此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