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整个总线是以太网搭建的,台达运动控制器10MC+EN01-SL 3套 其中1套还有1个deviecnet模块,整个系统有27个伺服轴,
整个网络由1个5口的台达100M交换机连接,台达B10E615也是以太网连接在交换机上面的,触摸屏反正就是画面、数据非常多,经常手动操作伺服时候,画面上的实时坐标显示不更新,切换画面或操作触摸屏按钮还有死机的情况,监控PLC数据也是正确的,想请教大家有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没有,是总线的问题还是触摸屏性能问题,而且触摸屏有用到少量宏和配方,配方的数据量很大

在此先谢过大家帮助,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死机是触摸屏自身的问题,如果是通讯中断或者是通讯数据不能及时的传输,顶多就是数据或者页面显示的数据框不能立即显示或者更新。
触摸屏的性能也是有限制的,如果画面程序太多,需要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太多,比如30~50个页面需要切换,100M容量的数据需要接受和显示。建议首先删除部分画面程序和数据采集程序,如果正常,就是工艺的要求超过了硬件的性能,请增加资金投资购买新的硬件,比如两个触摸屏进行分担控制工艺,或者直接购买高性能的工控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的运行速度跟不上你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