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大家做运动控制的时候是怎么确定机械零点或者终点呢,用限位开关或者接近开关?会不会精度误差太大呢?特别是0.01mm以上精度的应用场合。

用控制器上的零点这个我知道,但是在重复多次后会不会有误差呢,长时间了,这种误差的累积会很大的,那么通过一个外部信号来重新恢复零点是不是更好点呢?该采用什么方案呢?谢谢!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光电开关

网友B:
用高精度的传感器呀,比如光栅尺传感器,或者通过运动控制中的伺服马达尾部的绝对值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

网友C:
用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精度 上肯定要差些。

网友D:
要用伺服编码器的Z脉冲就好了啊

网友E:
是,就用一个位置开关,可以是电磁的,也可以是光电的,还可以是行程触点的。只要是开关即可,记住了,对这个信号一定要沿触发。不能是脉冲触发,否则,原始零点的位置有死区,不准确了。

网友F:
我一般原点开关选用 OMRON 671系列的光电开关,可以精确到0.01以内。

网友G:
原點怎麼會有累計誤差 那還是原點嗎?!
接近開關或原點開關 這僅是個參考點 一般運動控制找原點都有期固定方法 一旦定了原點不會變 會變的是定位誤差 他可能來自傳動的誤差 如間隙 如絲桿的誤差 也可能來自控制器的運算式 如浮點運算
所以避免累計誤差過大 經常回原點來降低誤差
真不知道這些開關怎麼去做定位精度 也請樓上講講0.01mm 怎麼來的 讓大家開開眼界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别理解误会。我说的能够在0.01的精度,是表示回原点的精度。从这个加工工件到下一个加工工件的误差,如果每次回原点后,基本上可以保证在0.01的误差之内。

网友H:
用一个光电传感器吧,欧姆龙的可靠性较高

网友I:
8楼说的可能是重复定位精度(或类似的名词)。

网友J(2016-04-06):
用进接开关的话我们都是写一个算法,通过几次往返动作来算出进接开关距离我工位机械原点的距离(就是在原点时开关的位置)。通过多次更改距离来算出一个距离对应的补偿。补偿加进区精度就提升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