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plc编程中加200毫秒的短延时(20151214)

楼主(2015-12-11):
如题,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plc编程中加200毫秒的短延时,红框中的延时t45看不出有什么用。
27和30的M12和M13复位C20又有何区别呢?谢谢!

网友A:
程序其他地方有用吧

网友B:
这里的没看出来有什么用,不过短时延时在程序里面很有必要的,假如你采取的是感应器信号,你不可能让感应器感应到就立马执行下一个动作吧,最好延迟0.2S左右,再执行下一步动作,不要出现无缝衔接

网友C:
计数完后,M13接通0.2秒钟。

网友D:
我也是跟着学习了,如楼上所说确实很有必要

网友E:
配合机器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F:
这样的一般是为了更加稳定

网友G:
这是为了防止信号的误动作,延时是为了确认。这是工程设计经验。往往用于信号差模噪声比较强的场合。

网友H:
感觉有用啊....
反正不要钱 不是吗?\
一切为了不出问题.

网友I:
实际是很需要啊,SFC程序上遇到过。

网友J:
是不是延时保证其动作准确性??

网友K:
应该是为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网友L:
见仁见智的问题,程序设计随意性很大的,我用到了就用唄,plc内部资源很丰富呀。

网友M:
即时动作会发生震荡,使系统不稳定,产生不必要的结果,所以信号延时确认是必要的!

网友N:
我遇到一个程序里加0.2S延时是为了继电器能安全的停掉。

网友O:
还没看发出来

网友P:
我是来学习的, M13 在程序中可能还有其他用处,例如触发一个稳定的信号源

网友Q:
很多时候是为了保证动作的可靠性,保证外部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每个人的编程思维是不一样的,同一种控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编法,前提就是只要能保证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就行,没有固定死的只有一种方式的

网友R:
这个和采集信号源,有关系!

网友S:
有的时候可以防止误感应。

网友T:
觉得8楼说的有理;
有时是调试,或者设备运行时总结的经验。

网友U:
防止设备误动作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没看出来有什么用,不过短时延时在程序里面很有必要的,假如你采取的是感应器信号,你不可能让感应器感应到就立马执行下一个动作吧,最好延迟0.2S左右,再执行下一步动作,不要出现无缝衔接
有经验的工程师都是这样写程式

网友W:
引用 网友G:
这是为了防止信号的误动作,延时是为了确认。这是工程设计经验。往往用于信号差模噪声比较强的场合。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使用延时,有时很必要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即时动作会发生震荡,使系统不稳定,产生不必要的结果,所以信号延时确认是必要的!
以前很少用到,学到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W:
对,软件上对开关量信号的防抖动措施,数字信号的滤波延时功能等,都是需要经常用到的。

网友Y: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Z:
回复 网友G:
请教K版。。。
防呆 防抖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A:
2楼老师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AB:
以前见编计算机程序 的编写PLC程序好加延时!

网友G:
回复 网友Z:
耶。正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开关量输入端子的信号,每个通道上都有一个延时的参数设置,你可以根据情况设置它的延时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急停信号呢?那应该需要立即执行吧?
不过,是不是有的信号要加有的信号可以不加呢,如果我的输入多,这样做就太耗定时器资源了

网友AC:
我一般感应延时0.3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急停信号呢?那应该需要立即执行吧?
不过,是不是有的信号要加有的信号可以不加呢,如果我的输入多,这样做就太耗定时器资源了
不一定每个信号都要加,要根据实际情况,基本都是气缸上面感应器加的比较多吧,因为气缸感应器亮了之后,你不可能让下一个气缸立马动作吧,这些情况下就稍微延时一下喽

网友AD:
增强稳定性 现场调试才能看出它的功能

网友AE:
m12可能在人机里有设置

网友AF:
类似触头防抖动这样的吧   其实是否下降沿也做呢  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