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两个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正对正,负对负的短接在一起并联为外部设备供电,会怎么样?还是就这样相互独立供电

网友A:
建议相互独立供电,两个并在一起,意义何在?加大容量吗?

网友B:
输出电压差异造成出力不均

网友C:
不建议两个电源并联供电,老式的线圈式变压器并联供电还有讲究呢。
独立供电吧,或者两个留下来做以后的工程备件,直接购买一台电源容量是现在两台的总和,来安装使用。

网友D:
两个电源 输出指标一定有差距,输出恐怕不稳定 。

网友E: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两个电源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样,必然导致两个出力不均,用电量大的话出力多的先烧,第一个烧了第二个自然也躲不过

网友F:
瞎搞;
除非你的是专用的可以并联型的电源,比如OMRON的S8TS系列,允许4台并联使用;
普通的开关电源请不要并联用;

网友G:
不可以直接并会损坏电源,要并就要加个电源冗余模块或加两个二极管,

网友H:
楼主,你家土豪,搞两个在一起干啥?

网友I:
为什么要并联使用?是容量不够?那就选大点的开关电源。

网友J:
如果你买的开关电源适合并联用的话,并联起来增加容量没有问题,我们在激光打标机上用的衡浮开关电源并联了4个800w的48v,一般情况还是单个稳定……

网友K:
看评论,学习了

网友L:
意见比较一致,(非并联型的)不宜简单并联使用。

网友M:
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N:
正极输出各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负极直接并接

网友O:
负极也就是0V可以共接(一般建议共接),正极各自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P:
理论不可以实际应用可以,两个电源输出串联二极管再并联!一个坏掉(非负载故障)另一个照样工作,我单位就这么用减少了故障引起的停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理论不可以实际应用可以,两个电源输出串联二极管再并联!一个坏掉(非负载故障)另一个照样工作,我单位就这么用减少了故障引起的停机。
主要是电源内阻不一致导致负荷分配不均衡!
但是只要单个电源容量达到负载60%功率的话,你这样做可以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正极输出各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负极直接并接
说的对,这样就行了

网友S:
把柜内 或者外围元件分成两路不好么  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T:
数据参数不完全相同的话  不能并  否则容易坏 除非楼主能测试出参数完全一样

网友U:
没有并联功能的开关电源,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F:
这是OMRON的可以并联运行的一款电源,最多可以4个并在一起;

网友V:
引用 网友F:
瞎搞;
除非你的是专用的可以并联型的电源,比如OMRON的S8TS系列,允许4台并联使用;
普通的开关电源请不要并联用;
可以,同型号,同厂家的,考虑并联使用

网友W: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X:
还真头一次知道 这个开关电源不能并联。

网友F:
随便的型号都可以并联用的话,OMRON本身已经有那么多款开关电源了,为什么还要专门开发可并联的系列,价格还很贵,那不一点市场都没了;

网友Y:
楼主并联使用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两个电源分别带一部分负载不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现在只好把两个电源独立开用了

楼主:
开始想到为了方便接线,才出这样的想法

楼主:
两个都是24V输出的

网友Z:
14楼的发言,OK;23楼的发言,不妥。

电压源即便是同型号同厂家,元器件的差异,内阻不可能一致,如果直接并联,势必会发生短路电流(尽管电流不是破坏性的),但最终导致电源无端发热,寿命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一时半会出不了事,但很快会出问题的。

14楼的方法,巧妙地利用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特性,保证两个并联电源之间,不会产生短路的环流。在此大拇指点赞!

其实,楼主还可以两个电源的参考电位直接短接,而电源的正各是各嘛,这叫双电源共地应用,让两个电源的负载平均分配。也是电源扩容的一种用法。

网友F:
2个电源的输出0V可以短接在一起,但负载还是各带各的,如果你的单个负载功率大于一个电源的功率,那还是把电源换成功率大的,而不是把二个并上;

楼主:
是容量不够,用之前的开关电源,不必去新购了

网友AA:
单独使用吧,不要并接在一起!

网友AB:
需要带有冗余功能的开关电源才好并联使用!

网友AC:
还真想过这么做!没想过不可以。学习了

网友Z:
是呀,两个电源共地,各用各的。这是通常的做法,而两电源并联是冗余,不间断供电。但并联不能直接的、简单的并联。

网友AD:
我们也是用共地的。正极分开。

网友F:
我上贴的OMRON那款S8TS的单个是60W的,最多可以4个并在一起,当一个240W的电源用;
这款是专用的,所以用专用的联接排,并联的几个只需要一个接到AC电源其它的就全工作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正极输出各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负极直接并接
说的对,这样就行了
这样只是两个电源之间不产生影响,试想一下,如果输出电压有少些的偏差,则电压低的就没有负载了,相当于只有一个电源在工作。作为后备冗余,这样的做法倒是简单可靠。

网友AF:
考虑每个电源的带载能力,负载大小,合理分配,分别带载就ok,地连到一起就可以。

网友AG:
一句话,两个开关电源输出是不能合并的

网友AH:
原来开关电源是不能随便并联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正极输出各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负极直接并接
说的对,这样就行了
这样只是两个电源之间不产生影响,试想一下,如果输出电压有少些的偏差,则电压低的就没有负载了,相当于只有一个电源在工作。作为后备冗余,这样的做法倒是简单可靠。

网友AI:
最好是分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