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异常

楼主(2015-12-11):
我用GX Works2软件在longcontrol里面写了一个语句,编译完后老是显示红色,正常应该是黑色,里面两个变量我我在在标签定义栏里定义好了

网友A:
两个变量都要用bool型,还有就是你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吗?

网友B:
打开变量定义的地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着两个变量设置的都是BIT

网友C:
异常不异常请看左下角Error后的数字好不好。
提示只是告诉你,你没有让系统为你分配地址。哪怕你一行程序都不写,也会有这些提示。
至于变量颜色,默认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当然你可以改成其他颜色,这是正常情况,不需要多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编译后用仿真想让g_xAfterFirstOn在AirstOn持续输出,我firston地址是M8002。我拿别人调好的程序过来也把上电的时候写陈我截图的样式,他程序可以再仿真的时候一直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编译后用仿真想让g_xAfterFirstOn在AirstOn持续输出,我firston地址是M8002。我拿别人调好的程序过来也把上电的时候写陈我截图的样式,他程序可以再仿真的时候一直输出
如果在程序设置下的任务分配,将当前编写的POU指派给了任务,那么无论仿真还是实体PLC,你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在FX系列,你只能指派一个POU给主任务。

网友D:
原来三菱的有这功能阿,强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三菱的有这功能阿,强大呢
三菱为了照顾以前使用GX developer的用户,使得其GX Works的编程有些不伦不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我想下这个怎么指派啊 我右击属性里面没找到指派任务的相关属性

网友E:
实际如果不是兼容GX-D,GX-Work2 应该更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右击打开展开未编译数据,显示longcontrol那一块成蓝色

网友B:
我看到你的数据类型为Bit应该没有问题啊 ,

网友B:
你关了这个项目重新新建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再试试。不过我碰到个新问题,
这样嵌套后我该怎么读这个程序,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我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程序,里面的顺序我搞不太明白,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试试。不过我碰到个新问题,
这样嵌套后我该怎么读这个程序,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我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程序,里面的顺序我搞不太明白,求指导

FirstOn = TRUE 并且 g_wFlyKnifeValve = TRUE
那么: xFlyCutValve = TRUE , g_xAfterFirstRun = TRUE.

FirstOn = TRUE 并且 g_wFlyKnifeValve = FALSE
那么: xFlyCutValve = FALSE , g_xAfterFirstRun = TRUE.

FirstOn = FALSE , 那么啥都不干。

网友B:
如果FirstOn = TRUE
并且 g_wFlyKnifeValve = TRUE   那么: xFlyCutValve = TRUE ,
并且 g_wFlyKnifeValve = FALSE   那么: xFlyCutValve = FALSE ,

如果FirstOn = TRUE
那么g_xAfterFirstRun = TRUE.

FirstOn = FALSE , 那么啥都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