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5-12-11):
是这样的,接地电阻小于4欧,如果打个接地桩,用摇表摇电阻的话,摇表的线是怎么接的,一头接地桩,另外一头连哪里,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要用专用的摇表测,接地摇表有三个电极,一个接你的接地体,另两个要插到离接地体20m和40m处,具体度娘上有

网友B:
楼上回答清楚明了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你说,另两个要插到离接地体20m和40m处,是不是20m和40m也要打地桩   然后测量之间电阻 是不是小于4欧,

网友C:
用接地电阻测量仪可以测,不是用摇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的,这是说明书:

网友E:
接地摇表,和平常用的不一样。

网友F:
接地电阻不是用摇表,有专业测接地电阻仪表

网友G:
也是用普通的万用表,而是专用的测量接地电阻测量仪来测量接地阻值的。

网友H:
学习了,的确如楼上所讲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接地电阻不是用摇表,有专业测接地电阻仪表
学习了,各位 ……

网友J:
绝缘电阻与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