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我用smart st40控制两相四线的步进  用的控制向导  在测量系统里选择相对脉冲的话 调用goto子例程 PLC有脉冲输出 电机能工作  但是要是选择工程单位的话  PLC就连脉冲都没有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大神解惑啊

网友A:
用SMART做运动控制,我也没有弄明白,也是不走数,点动可,自动和绝对位置没有。后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试了,所以到现我都还不明白。
还有就是高速计数也是这样的,指令那些全部没有问题,也计数,但就是不能走高速,快了就不行。不知道是PLC的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官方网站视频也太简单了点,到现在也是不明白。

网友B:
用200的map做过控制伺服的,还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