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step7梯形图怎样对几个字同时清零?字指针怎么用啊,比如我要对mw210--mw256的字清零,用move显得太长了。。。。能用指针或什么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使用位批量复位功能呀

楼主:
我是个新手,请问怎样使用啊,谢谢

网友B:
R下面有个数字,写多少,就多少个位清零。

网友C:
采用内存填空指令:

见下图,不过楼主的MW210是哪一种PLC机型,通常的型号的内存MW范围为0-30。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ep7梯形图怎样对几个字同时清零?字指针怎么用啊,比如我要对mw210--mw256的字清零,用move显得太长了。。。。能用指针或什么实现吗?

Step7的梯形图不支持指针操作,你或许可以使用STL编写一个FB,然后梯形图中调用来实现。

网友C:
Step7的梯形图不支持指针操作?就连最基本、最简单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6也支持指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ep7的梯形图不支持指针操作?就连最基本、最简单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6也支持指针。

是的,西门子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最新版本的博图中支持了,不过最新发布的update6补丁竟然要2.2G,我也你一样的质问他们:一个编程软件竟然一张4G光盘不能放,连最基本、最简单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6都不超过200M。

网友E:
不支持,指针真的是太不好了,大大节省程序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找不到fill_n指令啊,我是400的CPU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不到fill_n指令啊,我是400的CPU

SFC21.

网友F:
重新下载就都清零了。要天天清吗。

网友C:
V4.0 STEP 7 MicroWIN SP6(S7-200)可以使用FULL指令,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0(S7-1200)也可以使用FULL-BLK指令,STEP 7-MicroWIN SMART(S7-200SMART)也可用FULL-N指令,难道S7-400没有?

对S7-400软件不熟,无能为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采用内存填空指令:

见下图,不过楼主的MW210是哪一种PLC机型,通常的型号的内存MW范围为0-30。

和三菱的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