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容器在称上,持续往容器里下物料,称的值均速变化,称的实时值变量为VD200,若要是有人为碰到容器,使得称顺间变化很大,想在PLC里做个保护,如何做?请指点下下

网友A:
设置称输出最大值,
程序的输入加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称的重量均匀的变大,若人为压到称,使称变化大了,想做个报警。

网友B:
我想选两个时间,第一时间为当前时间,第二时间为“多少ms后”。

开始后,将当前时间的数值上升沿传入数据寄存器中,第二时间时,上升沿再将数值传入另一寄存器中。同时此刻要复位掉定时器。接着进行下一循环。

将两个数据数值差和设定值比较,大于最大值报警。

网友A:
人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每秒取样,增加值大于正常最大增加值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