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有一台设备的液位传感器有三个传感探头,现在掉了两个,不知道这种液位传感器的型号,求大神点。。。。。谢谢!有不有能够代替这种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好点的就三根长短不一的不锈钢棍子嘛。

网友B:
奇怪的东西,换个雷达式的吧

网友C:
没什么,就三根普通的棍子做的感应电极。便宜得,我没有用过,但知道这东西不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可以用德力西的JYB-714液位继电器代替,也可以用ST-70AB液位控制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哈这三根探头长度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什么规定没有?

网友F:
楼主用来检测什么介质的液位?
这个很重要!
你这个3个杆应该是代表不同液位(低中高)!
普通的介质就随便找个替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哈这三根探头长度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什么规定没有?
根据液位控制需要决定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铝粉水,浓度不稠。

网友F:
回复 楼主:
市面上的不锈钢连杆式液位开关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已经搞点了。

网友G: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高低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