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用那个mov-wpm-w的程序怎么控制不了变频器,要怎么写才能使变频器起作用,比如我改p1120的参数,他并不改变上升的时间,求大神来解答,最好有实例

网友A:
通讯正常吗

网友B:
是呀,你的通讯是走的哪个口?是面板的232口?还是端子的485口?你是用的PKW?修改参数?通讯要看说明书的有关通讯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网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MM420有两个口走通讯,一个是走端子的485通讯,还有一个是走BOP面板的那个232串口。那个口的通讯电缆需要买西门子的专用电缆。一般的用笔记本电脑调试,用232口,实际运行的控制用端子485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