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自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部分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但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断路器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
  负荷开关主要用在开闭所和容量不大的配电变压器(<800KVA).断路器主要用在经常开断负荷的电机和大容量的变压器以及变电站里.负荷开关是可以分断正常负荷电流,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隔离开关不具备任何分断能力,只能在没有任何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开断,起到隔离电气的作用,他一般装在负荷开关或断路器的两端,起到检修负荷开关或断路器时隔离电气的作用;断路器具有分断事故负荷的作用,与各种继电保护配合,起到保护电气设备或线路的作用;
  隔离开关是在断开位置满足隔离要求的开关,负荷开关是能分断正常负荷电流的开关.断路器是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的保护电器隔离开关又叫检修开关,是检修时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它只可以断开小符合电流,一般来说不允许带负荷拉隔离。
  断路器一般用在低压的照明,动力部分,可以起到自动切断电路的作用,而隔离开关是用在高压部分的,在变电所,高压进线先进隔离开关,然后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这样可以实现控制高压进线通、断的功能。隔离开关是在电气线路中起到一个明显断开点的作用,就是电气隔离,用于保证电气检修时的安全。在故障时不能动作,对线路和设备没保护作用。
  断路器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等许多功能,可一但下端的负载有问题需要维修是,隔离开关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而断路器的爬电距离不够.现在有一种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是将普通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功能二合一。带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也可以替代隔离开关。其实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操作的.而断路器却有短路,过载保护,欠压等等保护功能.而隔离开关不只是用在高压处,低压处也有很多用隔离开关的.为了检修,事故切除等等.
  要注意的一点是,送电时要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断电时要先断断路器后断隔离开关.总之是为了不带负荷操作.所以用倒闸的顺序.隔离开关是为检修而准备的,断路器是为保护而准备的。换句话说,隔离开关你看到开关分闸了,那它就一定分闸了(机械设计上保证其唯一的确定性);普通断路器你看到开关分闸了,有可能因为断路器的内部故障等原因而没有断开回路,此时你如果检修下端设备就有可能触电。

网友A:
书本上就有的内容

网友B:
“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这点没大注意,不知表述是否准确(比如,是否只有某一部分具有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C:
刀闸不能带载分断,所以刀闸是隔离开关;自动开关可以带载分断(有灭弧功能),所以自动开关属于负荷开关;自动开关的断路器有分断隔离功能,且可以负荷过载和短路保护。所以自动开关的断路器全能。

其实现在的许多开关都具备了保护功能。很难界定是哪个属性了。

网友D:
提示:
如2楼所说,一般性介绍的资料,不宜太多出现于论坛;
另,若为转帖或摘抄,可注明。

网友E:
考电工证必须学的!!

网友F:
空开属于断路器还是隔离开关?
吉林@晴天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属于断路器。

网友H:
很详细,温习下

网友I:
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去应聘,招聘主管一直问我空气开关与断路器的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