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电PLC问题

楼主(2015-12-12):
第一次用LS的PLC,想把一台K200S CPU里的程序拷贝下来,可是在KGL_WC的编程软件中没有找到上载到电脑这样的选项,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先点在线 联机上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B:
先要联机联上后就可以上传或下载;

网友C:
楼上说的没有错,需要先连接,上传按钮才能使用

网友D:
参考欧姆龙的编程软件,LS操作类似欧姆龙

网友E:
LG的,有个联机的点击下就能联上的。

网友F:
先选择正确的plc类型,通讯端口。联机,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G:
LS的指令和编程方法和那个牌子的PLC类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S的指令和编程方法和那个牌子的PLC类似?
和日系的差不多,类似于欧姆龙和三菱,
不过他还有延时关断计时器,而日系的欧姆龙 三菱 松下没有延时关断计时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有空去研究研究!

网友I:
全英文的界面看到确实是累的哦

网友J:
KGL_WC 这款软件用着不太得劲~

网友K:
连上了才能操作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I:
KGL_WC有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