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一条刚才表面处理生产线选用S7-1214的PLC,可以扩展8个16输入16输出模块,前面加两个485通信模块吗?

网友A:
楼主需要什么啊!

网友B:
真心的告诉楼主:真的不行

CPU所供给的5VDC电流有限的。1600mA  8个模块就是185*8=1480mA;  两个通讯模块是220*2=440mA;如果不加两个通讯模块的可以。
楼主最好也是分开,1个1214C,再加个1211来带通信模块就好。 也是通过网线连接在一起,通讯读取的数据或者需要执行的动作通过S7通信就可以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心的告诉楼主:真的不行

CPU所供给的5VDC电流有限的。1600mA  8个模块就是185*8=1480mA;  两个通讯模块是220*2=440mA;如果不加两个通讯模块的可以。
楼主最好也是分开,1个1214C,再加个1211来带通信模块就好。 也是通过网线连接在一起,通讯读取的数据或者需要执行的动作通过S7通信就可以完成。
好像CPU模块的内部供电,不能使用外部电源补充对吧,就算是低压24V供电的机型,也是没有办法。

网友D:
我原来也做过金属热处理

楼主:
已经决定用1个1214 和 1个1212的来做。

我们是做的刚才表面的打砂以及硬度处理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