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2):
GC4000系列,7寸屏。话说,也是第一次用PROFACE品牌的,各种不习惯,画面做好了想模拟一下,结果老是提示错误,如图。

楼主:
就是不大明白,它所说的"禁用开关指示灯”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不能用指示灯功能吗?指示灯功能选择不勾选也不行呀!

楼主:
真是奇怪,我把画面删除后再重新编辑按钮,问题居然解决了!百思不得骑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奇怪,我把画面删除后再重新编辑按钮,问题居然解决了!百思不得骑姐啊……
你的问题出在画面切换按钮上,与上面图片的按钮没有任何关系。
如下图:

楼主:
那个地方不能勾选吗?奇怪啊,别 的按钮都是那样,我没改,怎么又不出错呢。谢谢你,明天我再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