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工程师,我有个台达触摸屏DOP-AE80THTD通电后出现彩条纹,是怎么回事?网上说是3.3v有问题,找半天没找到那个电子元件。先谢谢师傅们了~~

楼主(2015-12-12):
请问师傅们 我应该检查那些元器件 谢谢

网友A:
台达的触控板换过几次。电源的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B:
这个没修过,给个建议是检查屏和主板的连接线的周遭。

网友C:
呵呵;有相同的把液晶换过来试一下;
很可能是液晶屏问题;

网友D:
好像是屏同板中间的小板子连线松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