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15-12-12):
45KW  接触器使用 正泰的9511的行吗》

网友A:
不行,太小了,如果你空载启动几次可能没关系。

网友B:
确实在设备上见过这么用的,不过总是不放心,还是选电流大点的吧。

网友C:
接线方式有关系,下图就可以。

网友D:
可以用CJX1-11O的接触器比较安全些。

网友E:
当星型的那个接触器没问题吧

网友F:
还是选择大一点稳定一点……国产的接触器,你懂的……

网友G:
正泰的9511可以用。

45KW电机电流约为90A,用Y/△后,单个接触器通过的电流为52A(90/1.732)。

网友H:
55KW的电机我用140A的接触器,45KW的电机 怎么得110A的接触器。

网友I:
以现在的质量看
确实小,

网友J:
如果长时间满负载运行,建议加大接触器的规格,毕竟对现阶段的国产接触器没多大信心

网友K:
如果是销售,客户有不舍的出银子的话,当然可以,如自己使用为了减少故障率还是选大一些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 你的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告诉我可以吗  我正找这样的软件呢

网友L:
建议大些好

网友M:
起动电流、起动时间,与负载应当也有关系,但我具体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