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PPR跟螺口螺纹处有松动的现象,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可以不用敲墙换配件,敲墙又费人力物力,最主要的还是墙面的瓷砖又找不到一样的,这才是个大坑,极大的影响了美观
在这边先谢谢各位的了(图片在下面)

网友A:
取下来,用液体生料带打上,再装上,但不知道要不要等干了再用,可以看瓶子上的说明。

楼主:
mmexport1449914422089

这是图片

网友B:
你确定是ppr和内芽之间松了引起漏水吗?这样除了开墙换接头,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C:
把水关了
然后用AB胶把内螺纹金属部分和外面的PPR管周围抹上
12小时后再开

网友D:
凿墙换新的,把管多留出来些,如果以后再次维修就不用破墙了。

网友A:
液体生料带了,就和仄氧胶一样。但液体生料带不会把螺纹胶死,还可以拆卸。
如果用AB胶胶上后,今后要是拆开那就不可能了。

网友E:
液体生料带没见过,好用吗。可以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这个用在那上面有没有效果,毕竟是塑料跟金属连接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液体生料带对金属类的比较管用,不知道对这种塑料跟金属对接的管用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液体生料带对金属类的比较管用,不知道对这种塑料跟金属对接的管用不
我家遇到过,母螺丝口内部的金属螺牙开裂一条缝,照样使用生料带包裹得厚厚的直接旋进去,不过楼主的案例应该是外部塑胶开裂了,麻烦呀。

网友G:
看上去好象外面塑料部分裂了。

楼主(2016-01-12):
回复 网友G:
已经敲掉重新弄好了,是做的人把破损的配件用上去,时间一久加上换水龙头的时候动一下,就开始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