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看看安普变频器AMP1100有个元件坏了什么型号

楼主(2015-12-12):
Q1和Q2有知道的吗,谢谢,谢谢

楼主:
Q1和Q2能是同一型号吗?

楼主:
真的有点急啊
真的有点急啊

网友A:
先要知道他在这个电路中的具体作用,然后找相关代用

楼主:
Q2是fr014Q1是什么呢?Q1烧了看不清

网友A:
Q1与Q2在电路中什么关系?对管?

网友A:
这两个MOSFET什么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两个场效应管,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两个管交替导通,将直流变为交流,在经后级6个变压器变压整流为6路驱动的电源,这电路不难,仔细看看就懂了

网友C:
弄清楚电路关系,如8楼所说是对管的话那就是9014了,

网友D:
如果是对管的话,就不是同一型号。

网友E:
等待高手的出现!!

楼主:
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是9014另一个是fr014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