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最近在做个多轴控制的设备。使用了两个定位模块FX3U-1PG。1PG的3#参数为H300,12#参数设为1,其他基本默认。在回原点的过程中,就是碰到DOG信号后,开始减速,其中有一轴有时停不下来。 我试着把12#参数改为0时,能正常停止,但这不是想要的结果(没有减速过程)。不知什么回事?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看下这模块手册,确定下12号缓冲区是不是设置零点数量的,FX2N-1PG的12号是设置这个的。
如果是那回原点后离开近点狗后还要找对应数量的零点后才会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己经找到原因了,就是接收不到编码器的Z相信号。驱动器是安川的,编码器输出都是差分信号。所以1PG接收不了。用线
性接收器转换成集电极信号后,就可以了!   人~~还是一定要靠自己才行。哎!!

网友A:
伺服上的Z相脉冲通常是既有差动也有集电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