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PLC如何接热电阻及热电偶

楼主(2015-12-12):
现有7KF02和1KF02,却不知道如何接热电阻和热电偶及硬件组态。
热电阻为PT100的量程-200-500℃
热电偶为K系列量程1300℃都是两线制的
热电阻接1KF02时,我选RTD PT100 Cl.
将3、5短接接一段,另一端接4。
监控发现数据为最大值。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忘用过的给讲讲

网友A:
网上的7KF02接线如下:
分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的电阻传感器接法。

网友A:
这是1KF02的接线,但它只能是热电阻的接线,热偶行吗?

网友B:
331-1KF02不能接热电偶的。
热电阻中 CL.是气候型 STd.是标准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理解标准型和气候型如何区别

网友C:
回复 楼主:
精度和测量范围的区别 你都不知道百度官网查和下载模块数据手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