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各的位前辈,在位置控制模式时,伺服开启信号SON在运行时需要给ON信号吗?我在我们厂里的一套伺服系统中发现此端子没接线,但我在伺服接线视频教程中说SON必须置ON,不知是怎么回事,还请大家跟我讲讲!

网友A:
呵呵;通过参数可以设定成内部为ON状态,此时就不需要外部SON上接线了;

网友B:
可以运行就说明son是on的,不接线可以通过参数强制on。

网友C:
设置成上电使能!不用接线

网友D:
参数内部设定

网友E:
通过参数设定,伺服上电即使能,电机锁死。在一般的应用场合,都这样干

网友F:
也有可能是通讯使能

网友G:
伺服电机的伺服开启信号S-ON可以采用其余方法设置ON,部分机型甚至可以设置反相信号输入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似乎搞懂了!

网友H:
内部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