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各位师傅,设备上的单相220振动马达加了漏电开关后,每隔一段不定时跳闸是什么原因,新马达也是这样

楼主:
振动马达是有电容的,是不是不可以用漏电开关

网友A:
电机为啥用漏保啊

网友B:
振动马达 工作环境恶劣!电缆接线也需注意啊!

网友C:
是不是漏保不合適

楼主:
漏电开关20A30mA没问题的,马达带电容的

网友D:
是不是要求使用漏电保护开关啊,以前使用经验如何,开关性能是否可靠。

网友E:
电缆可能有破损的 地方,一振动漏电就跳闸了啊。

网友F:
正常不应该跳啊,不过振动马达工作环境比较差可能也有关系吧

网友G:
坐等楼主分析最后的原因

网友H:
振动马达工作环境恶劣,经常出现漏电故障,所以要求加装漏电开关作人身安全保护。

楼主的振动马达不定时跳闸,多数是发生漏电故障,应该好好检查马达的接线盒、电缆外皮等容易进水、破皮损坏的部位。

网友I:
应该是有地方漏电了啊,快捡查下哦,兆欧表上。

楼主:
全线十几个振动都如此,但这家客户就耍加漏电,问了许多同样设备都不加的。

网友J:
电源线外表完好吗
用兆欧表测量电线绝缘强度

网友K:
1、振动电机直接启动,启动时电流较大,应该选用施耐德D20A配漏电模块,浙江货正泰、德力西需要D32整体漏电开关,漏电值30mA-75mA之间选用,30mA以下不做考虑;
如果无法解决你可以加装隔离变压器即可

网友L:
我这里都是用保险管保护,没加漏电开关。

网友M:
估计是有漏电

网友N:
3楼说的很好!楼主试一试!

楼主(2016-06-16):
最后结论是:振动马达不可以直接加漏电开关,要在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K:
振动电机,因为属于移动设备,安规要求用漏电开关保护,建议加装隔离变压器更加安全

网友O:
振动的时候可能漏电了

网友P:
我们这的震动棒都是用的漏保,还是15MA的一点问题没有。用摇表测测,查查绝缘吧。看看漏保选的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