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如题,PLC读取3个设备的数据,用RS指令,可是,我没找到通讯站号的设定,怎样编程站号1、站号2、站号3的。知道可以用3次RS指令来写,不知道咋写站号?如果不用站号怎样确定是发送到哪个从站。

网友A:
站号是设备上参数设置的,

网友B:
参照台达的事例介绍编写,在台达网站资料上有详细的介绍,即一控多485轮换控制运行,台达与三菱的程序没多大差别。

楼主:
寄存器D8120是通讯格式的设定,即数据位、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没有站号的设定啊。PLC要分别读3个设备的数据,站号怎样编程。3个设备的站号分别是01、02、03.PLC去读这3个设备必须有前提读01或是02啊。不可能不设站号吧。

网友C:
你的3个设备的通讯参数里不支持设站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寄存器D8120是通讯格式的设定,即数据位、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没有站号的设定啊。PLC要分别读3个设备的数据,站号怎样编程。3个设备的站号分别是01、02、03.PLC去读这3个设备必须有前提读01或是02啊。不可能不设站号吧。
那三个设备是什么设备?智能电表?智能传感器或者变送器?
终端站号的设定,是在终端设备上进行设定的,而不是在PLC内部进行编制程序进行设定,需要搞清楚是找谁设定站号。

楼主:
设备是可以设定站号的,同时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都设定一样了。站号分别是01、02、03.我是说怎样去读3个设备的数据,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是可以设定站号的,同时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都设定一样了。站号分别是01、02、03.我是说怎样去读3个设备的数据,程序怎样编写?
可以使用度娘的搜索功能,获得案例进行参照:
http://www.fx-plc.com/news/3323.html

楼主:
我说的是怎样读出多功能表的数据,比如站号01的K50到K55寄存器的数值。站号02的H0000,H0007,H000A寄存器的数值。站号03的K0,K24两个双字节寄存器的数值。程序怎样编写啊。望楼上指教。谢谢您。
RS  D100 K10 D300 K10.该指令是读与写寄存器的首地址及个数,没有体现出站号啊。站号程序咋编写?????

网友D:
使用三菱PLC的RS通讯读取指令进行编制通讯程序,具体请翻阅三菱公司提供的编程手册与多功能表的使用手册关于数据传输格式的部分,需要自己编制出通讯程序并进行实物通电实验,验证编程的效果。

楼主:
用RS指令怎样确定是发送到哪个从站?

网友E:
楼上几位似乎没有明白楼主的问题。我看明白的问题,只是没做过相关的程序,帮不上

网友E:
得收藏下帖子,我也想知道正确得答案

楼主:
是想知道三菱的PLC与外围设备及各种有RS485通讯功能的仪表进行通讯并读出不同站号的寄存器的数据。无协议通讯,RS指令。不知道RS指令是发给那个从站的,怎样编程写读出那个站号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是有站号的,就是PLC发读出数据时是咋知道读取那个从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想知道三菱的PLC与外围设备及各种有RS485通讯功能的仪表进行通讯并读出不同站号的寄存器的数据。无协议通讯,RS指令。不知道RS指令是发给那个从站的,怎样编程写读出那个站号的程序。
在梯形图里面编制RS数据读取指令,需要输入RS+参数才能正确运行该指令,参数里面就包含了站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cfg168的回复,可是我还是愚笨,请您帮忙给写个例子好吗,在此先谢谢您啦。

网友B:
即使给你写了程序,也不见得有用,RS通讯有不同的方式,有的设备要求用CRC校验,有的要求用求和校验,有的要求用LRC校验,还有的是自定义。

你自己都说不清,这程序怎么写?有用吗?

网友F:
应该使用通讯模块的通道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无协议通讯。MODBUS-RTU格式,

网友G:
还没有答案吗?

网友B:
如果楼主是以学习为目的,建议先搞一台变频通讯,最好是常见的、有现成样例的品牌的变频器。
如果楼主是实际工程,建议在本地找一个高手帮助,一方面可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可得到高手的指导。因为不仅是程序的问题,还有变频参数的设置,通讯线的连接,甚至线路的走向,依照楼主目前的水平还差一点,网络上的帮助毕竟有限,以上任意一个问题考虑不周,都有可能影响正常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无协议通讯。MODBUS-RTU格式,

MODBUS通讯,本身就是采用的标准协议,而楼主却说是无协议?

所谓协议,也就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规则,比如说MODBUS协议,采用的是以下格式:

01  01 00 01 00 04 CRCH CRCL
01: 从站站号为1
01:读线圈
00 01:从寄存器1开始读
00 04: 读4个线圈
CRCH CRCL:CRC校验字节

如果是无协议,实际上有协议,仅不过该协议并非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自己定的标准、规则。

楼主:
有个多功能表,说明书上通讯协议没有介绍数据格式,只介绍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无校验、站号可以设定。像这样的设备咋写读出寄存器的数据的程序。

楼主:
现在知道该怎样去读每个不同站号的数据啦,RS D10 K12 D100 K10.在去读那个站号的时候先根据该站号的通讯数据格式,给D10~D12寄存器赋对应的值。改变D10~D12寄存器的值即可改变不同的站号啦。但是前提条件是赋值必须互锁。只能在同一时段赋一个站号的值。在一个RS指令也要关闭一次。

网友G:
回复 楼主:
顺序读取每个设备的参数?我现在也在了解通信这一块内容,看了很多资料,还是纸上谈兵,楼主是怎么开始实操的

网友H:
占好就在你的数据里面。。由于rs。。是无协议。。所以所以数据包括站号。。功能码都需指定

网友I(2018-11-16):
看的不太懂,看来还是需要实际操作一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