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驱动

楼主(2015-12-12):
维修很顺利,拆掉igbt,测量驱动a3120v。w上臂输出电阻烧毁,下臂IC损害,上下比保护二极管同时击穿,更换。测量静态电压,正常。屏蔽报警,测量动态,正常。加入限流,焊接IGBT,开机一切OK!

   在这台机器的维修过程中,有一个新发现,与很多的资料不同之处:上下臂的驱动初级设计成一个回路,即上臂的3120的2脚,串联到下臂的3120的3脚。利用二极管的特性来实现上下臂驱动的交替导通。你碰到过这样的机器吗?

网友A:
多的是!慢慢接触多了什么都不怪

网友B:
据1楼所言,则是比较常规的用法了。

网友C:
誉强机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注意,以后注意看看。

网友E:
没注意过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G:
这个不是很少见吧